我今天也修了1个F81S 开机掉电

楼主(2014-03-14):
机器信号:ASUS F81S
版号:A8E A8S F8S
故障:开机掉电
接到机器按开关掉电,客户说没有进水,突然出现这个问题的。直接拆开,测试少CPU供电。

经过不断的插电源发现22脚和48脚没电压,跑图纸22脚5VS来自Q9106,48脚3VS来自Q9108。如下图

在插电源测试发现12VS没有。测试周围电阻阻值正常,Q9105的3脚12.8,4脚不出电压。看图纸Q9105和Q9107一样,把他们对换了一下

确定芯片坏了,从料板拆一个过来,开机OK。

网友A:
哪个芯片坏了啊 没看明白

网友B:
五脚MOS管吧,这板子修的多,不换桥修电路还好,一旦搞桥就问题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芯片坏了啊 没看明白

看来我这种小学肄业的就是说不明白啊  ,是Q9105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五脚MOS管吧,这板子修的多,不换桥修电路还好,一旦搞桥就问题多了。

是的 ,这个帖子老手看着别拍砖就行,新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ASUS 掉电基本都是差电压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ASUS 掉电基本都是差电压引起的

好在这个机器的图纸和点位论坛都有  ,要不ASUS的不容易修

网友D:
是的 ,有图纸还是好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有图纸还是好修多了

是啊  有图纸就好修多了  没图纸没点位的头疼啊

网友E:
这个是复合型数字三极管,12V的转换电压没出来,需要+12V和+12VS去开启+5V+3V以及+5VS+3VS.华硕经常有这个问题,所以缺少供电注意查转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复合型数字三极管,12V的转换电压没出来,需要+12V和+12VS去开启+5V+3V以及+5VS+3VS.华硕经常有这个问 ...

基地学习过的就是不一样,我就知道它坏了,原理比较模糊,只能修点简单的。

网友:
还不错。。我遇到CPU的MOS管坏的也还是比较多。不过不是这个型号

网友:
支持楼主的观点,判断的很准确

网友:
进水 只要腐烂的不严重 其实很好修的

网友(2014-11-26):
显示后没几秒就掉电,有时进系统用会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