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50奇怪的故障(求助高手)

楼主(2014-03-14):
我这一台Y550独显机器,就是不定时重起NEC大电容,想必是它的问题,就换了,悲剧就来了,开机提示USB有端口超过电流限制,后来确定板上没坏的地方可以造成后这像现后,果断换了南桥,换后正常了,不提示USB错误了,进系统一看,坏了,显卡报错了,不能正常驱动,提示该设备有问题,WINDWOS已禁用它,错误代码43,怎么换驱动都不行,(说明一下前面没换南桥时显卡是正常的),实在是不知道查那,直接又换一块显卡,故障一样,看来可能是南桥有问题?就再换了一块新的,还是一样,无语呀,求救呀,高手在那,帮忙看看有可能是那里的问题,请那位大哥有Y550的拍个南桥周围的高清图看一下,难到是掉件了,不敢确定呀!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不知道能赚几个钱还换了真么多的配件啊

网友:
你看看南桥下面或者旁边有没有电阻被高温搞坏阻值的.或者歪了电阻.

网友:
楼主悲剧了 换南桥又换显卡  希望你修好吧 修不好亏大发了

网友:
楼主这机子你报了多少钱啊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这机器亏本呀~南桥周围没什么大异常,所以才求图呀

网友:
再换个南桥吧

网友:
那是肯定的,都换两新的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