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师看看HPCQ42

楼主(2014-03-14):
HPCQ42,板号DAOAX1MB6H1,I3的机子。故障是,有待机0.01,待机3 5V,都有,开关上也有高低高的跳变,按下开关,加电到0.02瞬间掉电到0.01.偶尔可以加到0.05,按下开关的瞬间电源口的灯闪了三下黄色,就恢复白色。EC没有发出S5-ON这个信号,就换了个EC芯片,结果故障依旧。。BIOS刷过,所以请大师们看看讨论讨论

网友:
电压没出来

网友A:
怎么感觉是南桥的事了   查下南桥的供电 时钟 看

网友B:
南桥有没有发S3 S5信号给EC呢,我感觉南桥的问题比较多吧

网友C:
S5 on都没出?你测错了吧这个可是第一个信号 电流有变化那就是出了  你这个可能是欠压 也可能是短路  广达的速度是很快的  有短路是看不到电流明显波动的 待机0.01 有短路欠压  0.02就可能掉下去

网友:
就是电压没出来呀,但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是南桥的事了   查下南桥的供电 时钟 看

南桥?广达的时序好像是先有S5-ON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有没有发S3 S5信号给EC呢,我感觉南桥的问题比较多吧

我也不知道哎,就是俺下开关的时候S5-ON有3.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5 on都没出?你测错了吧这个可是第一个信号 电流有变化那就是出了  你这个可能是欠压 也可能是短路  广达 ...

没有测错的,不过按下开关他有3.3,但瞬间就掉啦,那你说先从哪里下手呢

网友(点评):
这就说明是好的 是后面有问题

网友(点评):
这 恰恰说明S5 ON是正常的 是后面有问题才掉的 广达就是这样 而且速度很快

网友:
这个按下开关后就会产生S5_ON 如果没有查 EC条件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测错的,不过按下开关他有3.3,但瞬间就掉啦,那你说先从哪里下手呢

恩很快,瞬间就掉

网友E:
很明显电压没出来,要么短路了。这种还算好修。慢慢查明确思路就好修了。

网友F:
楼主慢慢 查,S5_ON开启的那些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慢慢 查,S5_ON开启的那些电压。。

好把,慢慢来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明显电压没出来,要么短路了。这种还算好修。慢慢查明确思路就好修了。

我都一头雾水,不知从哪查起

网友:
最怕 修这样的

网友:
51020 坏了没有呢?

网友:
测测各路大电感,看对地阻值正常不。碰到这样的,是5V滤波电容短路了造成的。

网友:
电压没出来呀,

网友:
按照你的描述,触发应该是属于正常的,我觉得是属于,短路保护了,掉电后,待机都还有吗?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了,各电感对地测阻值

网友:
应该是PCI总线设备有短路吧

网友:
根据时序倒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