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高人指点

楼主(2014-03-14):
七彩虹C,A780H D3 V15 CPU不跑码。按检测思路修 用假负载测了CPU座到北桥 无空焊迹象 更换了CPU无果 查了主板各供电,时钟 复位都有,CPU时钟0.14V,CPU复位1.6V也出来了。还是不跑U。怀疑BIOS资料丢失,去官方下载了个七彩虹C,A780H D3 V15的BIOS 刷了 结果还是不行。按压CPU座 不跑 在按北桥还是不行。加焊了北桥,还是不跑U 再搞下南桥 还是无结果,非常郁闷,求各位 高人指点迷津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兄弟 还在坚持啊 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你光测CPU到北桥的总线不行啊  还要测到南桥的  还要测LPC   PCI总线  都要测的

网友:
北桥到南桥   南桥到BIOS  PIC各个总线都要查  再不行就拆网卡  声卡    换IO  换桥。。。再不行就用我们老大的话 你可以换板子了··

网友:
直接换板得了,不跑马都不好修

网友:
保佑我老大看不到·  ·我出来装装B的  不是灌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