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H-IG41-uATX

楼主(2014-03-14):
今收到一HP主机,主板型号是HP  H-IG41-uATX,确定bios是好的,主板各项供电都正常,实在不知如何下手
有遇见这种故障的吗,帮忙分享一下经验,顺便上传个BIOS HP H-IG41-uATX

网友A(2014-06-29):
今天修一个 一样的机器 故障是不触发 无3vSB 更换GB南桥 亮机

网友B(2014-09-07):
有个不跑马的问题  现在还在修

网友(2014-12-19):
我有这么一块主板,,

网友:
分是怎么来的啊?

网友:
多謝分享阿~有需要~謝謝拉

网友(2015-04-06):
你好,可以将你的bios文件传一个吗?我也有一块这个主板,前天忽然开机不能引导,显示硬盘错误,可是硬盘是好的,折腾一下可以启动,但关机后后再启动有无法引导。怀疑是bios问题。

网友(2015-06-30):
你的板是不触发吗?

网友:
BIOS确认是OK的,

网友(2015-09-05):
修好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2015-11-01):
我的这块主板就是卡XP  logo正常做分区做系统  就是不能进系统  BIOS刷了  还是不行

网友:
为什么我购买之后无法下载?什么特定用户才能下载!!!!!你设定特定用户才可以下载,那你干嘛还要出售????

网友:
没设特定用户呀

网友(2015-12-12):
大幅度发大厦的发生大法师打发士大夫

网友:
阿斯顿发送到发送到发送到发生

网友:
阿斯顿发送到发送到发送到发生大法师打发士大夫

网友(2016-02-24):
不识别硬盘是BIOS坏吗

网友:
这板好像很多有复位不跑码的  没思路啊

网友:
能不能说下这个BIOS型号???急需谢谢

网友C:
主板已经不在我手上了,没有BIOS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已经不在我手上了,没有BIOS型号

哦  下次遇见把型号发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一个 一样的机器 故障是不触发 无3vSB 更换GB南桥 亮机

HIG41吗?
这个机子上次修的不想修了
直接当料板了。。。

网友(2016-05-28):
我也有一个这主板 供电正常 复位灯闪一下 不跑马  下个BIOS刷一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2016-09-09):
楼主上传的BIOS是好的,是V5.02

网友:
楼主上传的BIOS是好的 请大家放心使用,版本是V5.02的  我的这个也是好的  但是版本比楼主的高  也上传一个

惠普p6000 HPH-IG41-uATX 1.zip

我保证是好的

网友D(2016-12-06):
引用 网友B:
有个不跑马的问题  现在还在修

修好了吗,我也是同样问题,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怎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吗,我也是同样问题,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怎修

如果条件都正常 不行的话,就换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