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F 内置有声音 外接耳机没声音

楼主(2014-03-14):
排除了系统  驱动问题后----------------
拆机  检查接口线路  接触正常
------------------------------------------

下载图纸  如图耳机  插入  拔出 检测 正常

-----------------------------

测试耳机这路信号上的原件基本是正常值   包括 所有电阻电容  MOS
-------------------
耳机输出这一路信号 通过 MUTE_POP#开关来控制
而此信号与SE/BTL# 同一组信号控制,
已知 SE/BTL控制 功放芯片开启 内置有声音 说明功放开启信号是好的

---------------------------------------------------
怀疑下路的控制MUTE_POP#的MOS问题,测试好的,
-------------
现在开始怀疑是不是声卡本身没输出这一路耳机信号,难懂啊声卡坏了,
大家看看这里面哪里是想错了的?

网友:
呵呵 难道是耳机有问题?

网友:
目测耳机坏了

网友:
应该是声卡芯片坏了吧,,

网友:
换个外接声卡,试试,就可以啊

网友:
不会是耳机孔坏了吧

网友(2014-11-17):
换声卡芯片吧

网友(2014-12-20):
解决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