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 夏普1808S换载体,无法初始化

楼主(2014-03-14):
兄弟们,我手上有一个夏普1808S的复印机,故障为不能使用,开机提示F2,按开始显示40,更换载体后不再提示F2,但是不能初始化,#插C插25-2后没有反应,不运行,兄弟们谁知道是什么情况?
求助

网友:
后来按照朋友的说法用代码14清理了一下后可以运行初始化了,但是数值太低,只有60几,提示卡纸,别人说要在维修模式里面调一下数值,但是我不会调,谁知道怎么调这个数值的?

网友:
原装载体吗,把充电清洁干净,鼓,载体,保养等计数器清掉试试。主充有问题会造成奇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