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主板插上CPU风扇就不转>

楼主(2014-03-14):
   新蓝电脑。本来是能开机。开个2分钟左右就关机。我让用户换主板。今天闲着没事就拿出来看看。装上CPU.CPU12V供电短路。拔掉CPU就正常了。

网友:
基本上都是上管击穿造成的   或则是主控芯片损坏导致

网友:
主控芯片怎么量啊。我新手。上下管会亮。没事

网友:
谢谢。那几个管子。确实有短路的

网友:
我还想问下。我上没有一样的板。上管。通用吗

网友:
查下场管的PDF资料,或者找其他板子CPU供电同样位置的场管代换

网友:
管子 和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