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笔记本开机不显,电流立马到1.6A,求指教

楼主(2014-03-14):
如题,华硕K40AB触发开关时,电流马上到1.6几A,然后降到1.51,1.52就不动了,风扇一直处于高速状态,求指教

网友:
有没有复位  还没检测到内存呢

网友A:
AMD的修过 一般都是AMD底座问题。加焊OK  把风扇改能一直转 要不然等着返修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修过 一般都是AMD底座问题。加焊OK  把风扇改能一直转 要不然等着返修把

我加焊北桥后就OK了,把风扇改为一直转,是不是剪了那根调速的线就可以了?不过好像现在开机是可以开,过会就自动掉电了,汗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