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我的也是B470,不触发问题

楼主(2014-03-14):
     接到一块联想B470(B940M奔腾的CPU,NVGT410M独显,版号是LA-47 10250),问题是不触发,客户说的是晚上用的好好的,第二天早上就开不了机 ,除无线开关那块被人修过,其它无修史,在论坛上看到有人刷BIOS好的,我下了好几个都不行,如果有同样的麻烦传下,谢谢!
     现在已得知的数据是102脚 AVCC 、102脚 Vref 、85脚 VCC_POR#都是3.3V,还有122脚请问是什么作用怎么是KBRST?93脚KBC_PWRBTN_EC# 3.3V按开关有跳变,123脚ECSWI#_KBC 3.3V 过D2701到RN2002(也有3.3V,按开关看不出变化好像)到桥,dcin 19v ac in 2.6v  acok 好像3.3,32.768K 0.18-0.42左右。bios 1、8 3.3V.

正常的,EC有AVCC、时钟、VCC-POR#,ACIN也有,还要什么 ?BIOS没找到对?

网友(点评):
这个我喜欢 实在修不好 发来我修 或者私密我

网友A:
查下桥的PWRBTN 有没有跳变。还有 BIOS 有波形没有。RSMRST 有3.3V没有

网友B:
RSMRST#待机电压好信号,KB_RST#是键盘CTRL+ALT+DEL组合键信号,查下LID#休眠信号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MRST#待机电压好信号,KB_RST#是键盘CTRL+ALT+DEL组合键信号,查下LID#休眠信号是否为高电平

RSMRST确实应该查一下,还有LID的信号,如果LID不正常,也会导致不触发,或者触发反应很小

网友C:
3楼,版主你看下,帮我指点下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MRST#待机电压好信号,KB_RST#是键盘CTRL+ALT+DEL组合键信号,查下LID#休眠信号是否为高电平

帮我分析下我后面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桥的PWRBTN 有没有跳变。还有 BIOS 有波形没有。RSMRST 有3.3V没有

帮我分析下我后面上传的电路,RSMRST从EC20脚出来是0V

网友:
看看IO开启南桥的信号有没有跳变

网友: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C:
这里是0V,上面的R1916的2脚为3.3V,1脚为0v是不是被Q1901的1脚拉低了?还有3V_5V_OK正常应为低电平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楼,版主你看下,帮我指点下这里

3D3V_AUX_S5一路经电阻送到2脚,另一路经电阻送到5,6脚,1,6脚导通拉低6脚电压,3,4脚之间截止,PM_RSMRST#经电阻上拉后发给南桥。图中标的ABC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是0V,上面的R1916的2脚为3.3V,1脚为0v是不是被Q1901的1脚拉低了?还有3V_5V_OK正常应为低电平吗?

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MRST#待机电压好信号,KB_RST#是键盘CTRL+ALT+DEL组合键信号,查下LID#休眠信号是否为高电平

lid 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3V_AUX_S5一路经电阻送到2脚,另一路经电阻送到5,6脚,1,6脚导通拉低6脚电压,3,4脚之间截止,PM_RSMRS ...

3脚出来经R1912好像直接进EC了,没找到上拉,南桥出来的RSMRST#一处返回南桥,一处接了个下拉,不知道,如何上拉的要不我把图发你QQ,帮我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3楼,版主你看下,帮我指点下这里

都正常,3V 5v正常主要看I/O那块,供电量下有没,BIOS脚测量脚位电压都有没有等等I/O的工作条件。在看下SW 和PWRBTN,如果没有i/o正常就看南桥的供电有没,有还不工作,就找RTC电路

网友B:
把图发给我看看吧!

网友D:
3V_5V_OK必须要为高电平,这个电源好信号你测了吗?rsmrt#外部有没有上拉电阻,若找不到应该就在EC内部上拉,测下时钟波形,查LID,都正常刷BIOS后换EC.

网友E:
把图发给我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图发给我看看吧!

QQ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图发给我看看吧

QQ?
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_5V_OK必须要为高电平,这个电源好信号你测了吗?rsmrt#外部有没有上拉电阻,若找不到应该就在EC内部上拉,测 ...

3V5VOK 3.3高电平,lid高电平。没示波器,EC的20脚低电平,好像是发RSMRST的

网友:
代机电路沁正长

网友:
救我啊,大侠们

网友:
换EC都没不行,没招了...

网友:
把南桥的RTC谐振电容换了,这个是通病.

网友:
RSMRST#为低查S5电源,包括S5_ON ,放电电路,等

网友:
再刷BIOS吧。

网友:
看样子 好难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