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闲来无事,做了个内存spd在线读写工具,问一下,刷spd数据都需要核准哪些细节?

楼主(2014-03-14):
有些内存条是开不了机的,没法用spdtools读写,只能用编程器,于是拆了个插槽做了个丑陋的工具,不过能用。

用这条线读写spd都行,读出来的文件能用spdtools打开,但是如图中的这条2g-800的内存,开机档D5,写了好几个2g-800双面16芯片的spd数据,依然还是档D5,看来应该不是spd数据的问题

有几个问题不太明白:
1 如果没有同型号的spd可刷,需要核准哪些参数,才能刷替代品呢;或者哪些数据修改以后可以再刷?
2 对于内存坏的不同表现:档D5 档En 不亮机,运行出错  , 死机 ……等问题,能不能确定哪些是spd错误造成的?
3 有条内存能亮机,滚动条死机。 memtest86 rstpro 开始检测就死机,应该怎么处理?

初学内存,比想象的难多了,希望得到各位的指教

网友:
这个玩意儿没操作过,不过LZ有创意!

网友:
这玩意还能刷程序啊  内存有问题的插一插好不了就换了....

网友:
肯定能刷程序啊。。SPD 是SPI的BIOS。。飞几根线就可以刷了。。不过内存没修的必要吧。我都是换

网友(2014-07-08):
i2c 总线
和实地阿林老师搞的那笔记本刷的那工具有着异曲同工的功效,就是没那么美观

网友(2014-03-14):
创意是好,。不过目前实用性不强。等未来如果内存涨价了的话就有用了。

网友:
还挺有创意的

网友:
别人不做的事我做,勿以利小而不为

网友:
你的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很有创意哦

网友:
比较牛X啊,第一次看到这东西,但是看起来实用性不强

网友:
内存维修啊,还真没这个想法!

网友:
别人不做的事我决不做勿以为傻而为

网友A:
博士有专门的编程器卖  内存都可以写 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博士有专门的编程器卖  内存都可以写 效果很好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故障可以通过编程解决?

网友:
lz怎么做的 能发个图吗 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B:
出现什么问题需要刷程序,说明白点多了解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现什么问题需要刷程序,说明白点多了解点

我是不明白才来问,希望得到各位告人的指点呢

网友:
论坛就是高手多、、、、、

网友:
你用什么把插槽弄下来的呀,我用热风枪弄了半个小时也没弄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