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卡花屏的新号的问题

楼主(2014-03-14):
今天修了个X100E 加电无显 吹北桥 亮了 重置之后 花屏 重置显存 依旧 换显卡好了
请教各位大神 花屏 可以在哪测到 具体到哪个信号出的问题

网友A:
不用测,直接BGA吹就可能会好。

网友B:
楼主吹北桥亮机了,为什么不加焊要植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吹北桥亮机了,为什么不加焊要植球呢

因为之前加焊一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测,直接BGA吹就可能会好。

这个我也知道 就是想多学习学习

网友:
最传统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吹

网友:
加焊不行就先换个芯片吧。。。

网友:
最怕是有进换上新的芯片,而新的芯片也是有问题的那就真的不好判断是那里问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