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有什么设备可以实现这样的要求?

楼主(2014-03-14):
有一个无线路由离我家比较远,一般
手机
或电脑是收不到它的无线信号的,我现在有一个大功率的无线网卡,可以接收并正常使用。我想有什么设备可以插这个大功率无线网卡后,分给其它电脑使用?
手机

网友:
找个超大信号接收器

网友:
假如你是笔记本 无线网卡收到网络后, 笔记本现在有种软件可以将笔记本网络发出去,其他设备就可以接受了

网友:
网上有卖的 增强信号的 插电源就好

网友:
迷你随身wifi~或是下载个免费wifi软件~

网友:
大功率网卡插到电脑上网上下载个软件把这个信号放大在发出去

网友(2014-04-15):
路由器可以的!!以前隆过, openwrt这个

网友:
大功率接收器收到信号后,在接收到的电脑上连接一个随身WIFI,就实现在多台电脑使用的效果了

网友:
用360的WIFF共享

网友:
最好的办法:把它插一个电脑上,设置它为INTELNET出口,把电脑上的另一个网卡设置为家庭网关就行了!其它的电脑可以直接用交换机与这个电脑相连就行了。

网友:
360 金山共享出来。

网友:
一般无线网卡都有软件 软件就可以把无线网卡收到信号 再转发出去 还有就是网上也有相关的软件 不过你电脑关了 这个无线也没了

网友:
360无线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