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故障

楼主(2014-03-14):
客户抱一台HP2605彩色激光打印机来,打印黄色和粉红色很淡,换了硒鼓仍然很淡,把激光器拆下来用酒精清
洗一下上回色彩鲜亮。

网友A:
这搞维修都会,如果茶了还是老样子,能搞定吗。一般我看激光头和玻璃就知道搽有用没用,这我搞多了HP所有彩激都能搞定。

网友:
基本上就是硒鼓和激光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搞维修都会,如果茶了还是老样子,能搞定吗。一般我看激光头和玻璃就知道搽有用没用,这我搞多了HP所有彩 ...

谢谢你的保贵意建!还得多多像你这样的高手学习

网友:
你就是一2货,激光器出光位置不变,不可能存在打某些色彩偏淡,别在这误导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