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工解闷>>之联想X201整版电路工作流程简介

楼主(2014-03-14):
首先这次的这个文章说真的写了好长时间啊,虽然原本想写的是连带开机电路的流程的可是后面写的实在太多了想想还是别吃力不讨好了免得被骂了不值了,所以这里说声抱歉这次就简单这么写写吧。如果各位高手看到文章里面有哪些不对的地方请帮我指出我会立刻做出声明哪些地方错了的以免误人子弟哈。
联想X201工作原理简介
当插入适配器后,电压正常通过自控保护隔离管Q48,向后级输出19v供电,并经由Q50的N管的内部的二极管通过小电流的方式来预先导通至后级电路为后级负载供电并生成了供电VINT20供电。
此时芯片TB62514FG-GP在顺序接到59脚的vregin20的供电和37脚vint20的供电后其立刻对芯片58脚进行检测其温度是否有异常,检测正常后则通过61脚向后级待机负载提供3.3v待机供电vcc3sw供电。而此供电会立刻接入16脚进行芯片的开启。之后通过检测到vint20供电之后由芯片的33,34脚分别开始通过升压电容对vint20供电进行升压并由36脚输回芯片经芯片处理由41脚发出28v左右的供电来饱和驱导通刚才只是小电流导通的保护隔离N管Q58此时后级负载正式得到前级输入的待机供电并向后级各断续直流供电芯片的主供电引脚以及所有高管的D级进行接入供电。这里的首要负载就是系统供电芯片51222。此时①23脚接入19v供电输入主供电。②12脚接入由TB芯片输出的3v待机供电作为开启输入。③22脚和29脚输出3v线性电压和5v线性电压为后级供电进行供电。此时当电源检测单元电路接到此5v线性电压的输入后经电源检测单元电路的Q34场管导通输出电源检测信号来为BU77700KVT-GP开机芯片作为工作条件使其可以工作输出系统供电在此所需的开启信号M1_ON,而当M1_ON经电阻分别输出vcc5m_on信号和vcc3m_on信号后芯片51222正式输出3v和5v供电电感供电为后级负载供电。而在刚才的电源检测产生电路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extpwr信号的发出是TB芯片在63脚检测到系统供电的开启信号vcc5m_on开启信号后由3脚正式发出EXTPWR的低电平信号而在电源检测单元产生电路里当5v线性电压输入到场管G级后场管一导通正好将高电平的vcc3sw瞬间拉低产生电源管理信号EXTPWR信号。为BU77700KVT-GP开机芯片输出工作条件。而当系统供电输出正常和稳定之后,由其各自的PG信号产生引脚向TB芯片47脚发出PG信号来告诉后级电路此路供电正常且稳定之后tb芯片17脚向后级发出vcc5b_on的开启信号来开启转换管Q23来生成vcc5b的5v转换管供电并实时通过TB18脚对其进行监测。同时通过19脚对后级3v转换管Q59进行导通并生成3v转换管供电,也通过20脚来对其进行实时监测。当然还有另一路3v转换管供电vcc3p的开启也是通过TB的22脚发出信号23脚进行监测。以及还有通过27脚对后级供电进行驱动信号的发出来使无线网卡的转换管供电进行开启产生VCC3WAN。在此时供电芯片vt356fcx的C4脚和C5脚以及B3接入了由5v电感经电阻转换的供电作为其芯片自身的数模供电。此时通过BU77700KVT-GP开机芯片的59脚发出VCCLAN_ON的开启信号为其作为开启来开启芯片的电路工作。之后通过D1到D5脚来向后级负载发出供电产生1.05v供电为芯片组进行供电。当供电稳定输出后芯片通过B5向PG产生电路发出PG信号。接下来当芯片VT356FCX的主供电引脚和辅助供电引脚都得到了3v电感和5v电感的供电之后,通过PMH芯片的57脚发出开启芯片组供电的A1_ON信号后芯片开始工作通过D1~D5来向后级负载进行供电输出稳定的1.5v为内存进行供电。接下来芯片MAX1510供电芯片的10脚接入内存供电1.5v后,再接入2脚的3v电感的辅助供电之后,其仍然由BU77700KVT-GP开机芯片的56脚发出B1_ON信号来开启其供电,之后由9脚向后级输出稳定的0.75v供电来为内存提供上拉供电。此时芯片ADP3211的12脚输入19v主供电,之后由7脚20脚和24脚向芯片输入辅助的数模供电5v。同时由vcc1.05v的供电作为其上拉供电,当主供电辅助供电均正常后,由芯片BU77700KVT-GP开机芯片通过67脚发出开启信号来开启芯片本身电路。此时当芯片得到开启信号后侦测引脚开始侦测显卡型号来施以正确的供电电压。此时通过22脚和19脚轮流导通得到相应电压为显卡供电。此时芯片VT357FCX的主、辅助供电引脚得到了5v电感的供电之后,由A5脚收到BU77700KVT-GP开机芯片发出的B1_ON连同刚才的芯片组内存上拉供电一起进行了开启。得到开启信号芯片本身通过输出引脚对cpu座进行供电并为cpu的自动侦测引脚提供上拉供电。当芯片组供电均正常之后芯片ADP3212的主供电引脚16脚接入19v主供电,2脚4脚8脚9脚32脚分别得到了来自于转换管供电的3v或者5v辅助供电后经由BU77700KVT-GP开机芯片55脚发出的B2_ON开启信号通过cpu开启信号产生电路产生了开启信号后,vid0~vid6开始对cpu型号进行侦测,并将结果处理之后通过控制26,29,31,35脚对高低管进行驱动来得到相应的电压。

网友:
精形 分析得太好了

网友:
哎 分析得真好 要是我能有这个水平就好了

网友(2020-06-02):
有图就好,长篇大论看得枯燥

网友(2020-10-01):
分析挺好的 配合图片就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