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连不上网

楼主(2014-03-14):
DELL M5110连不上网 能认到硬件但是获取不下来ip地址,连换了两个故障还是一样,找了m5010,n5110的小板都不一样,现在没有一模一样的小板无法替换测试,请问有没有人修到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A:
有线无线都不能用吗?系统有没有重新装过,我到是遇到一台无线网卡坏 有线的芯片也坏了

网友:
先换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线无线都不能用吗?系统有没有重新装过,我到是遇到一台无线网卡坏 有线的芯片也坏了

M5110 小板下面不带那个芯片,系统装过了 也不行

网友:
MAC ID 芯片(EEPROM)及连接的线路查下,

网友B:
有线如果能用  网卡坏  或南桥 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线如果能用  网卡坏  或南桥 坏

亮机不敢轻易动他

网友:
换硬盘安装过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路过看一下

网友C:
你外接个无线上网卡试试,不行就是SB的事了..............

网友D:
网卡灯亮不,不亮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网卡,网桥全部换试试

网友:
75欧的电阻坏了吧

网友E:
我遇到几台。 小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外接个无线上网卡试试,不行就是SB的事了..............

恩 我试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卡灯亮不,不亮网卡芯片坏了

插上网线灯是亮的  可就是获取不下来IP地址

网友:
没有小板的图纸??  在那个地方能给说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几台。 小板的问题

  也是换芯片什么的都不行 最后换的小板吗???

网友E:
嗯 。小板那个接口很容易接触不好

网友F:
无线网卡驱动不对吧,到官网上下个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线网卡驱动不对吧,到官网上下个驱动试试。。。。。

我说的是有线啊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 。小板那个接口很容易接触不好

来回插拔过好几次了

网友:
求大神解救啊 放了一个月了在这,

网友G:
找个同行,看看同行有同样的小板吗,换个试试,你是网卡认不到,还是链接上了显示其他,或者不显示……

网友H:
查下BIOS设置是否关闭了的

网友I:
下个MAC地址修改器。看下MAC地址是不是000000000000000. 是的话更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个同行,看看同行有同样的小板吗,换个试试,你是网卡认不到,还是链接上了显示其他,或者不显示……

都不完全一样  m5010的换上待机大 ,  能认到网卡 获取不下来ip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查下BIOS设置是否关闭了的

bios能关有线??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下个MAC地址修改器。看下MAC地址是不是000000000000000. 是的话更改下。

看mac地址了  是正常的那种不是00000000000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看mac地址了  是正常的那种不是00000000000

你是XP还是WIN7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是XP还是WIN7系统

win7   网上查的小板100多    不给他修了。。

网友:
忘了告诉大家  定这个板要注意下上面的芯片  这种板有三种 不要订错了。。。

网友K:
慢慢对着电路图查一下网卡的工作条件,不要急,慢慢来。你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慢慢对着电路图查一下网卡的工作条件,不要急,慢慢来。你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

没用小班的图纸。。  bios恢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K:
慢慢对着电路图查一下网卡的工作条件,不要急,慢慢来。你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

力哥 ??

网友K:
弟弟 ,你是那个好弟弟?

网友:
引用 网友K:
弟弟 ,你是那个好弟弟?

昌国

网友:
你好,弟弟。一起努力学习。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