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主动式PFC电源方面的知识

楼主(2014-03-14):
为什么维修主动式PFC电源的贴子很少?

网友A:
主动式PFC的电源和普通电源差不多,就是多了一个PFC主控芯片,一个功率管和一些保护电路,使用单电容,维修主动式PFC电路首先判断PFC电路是否工作,最简单的方法是测主电容的电压,一般360-400V,典型值380,低于360有可能是PFC电路没工作,没工作的话一般不会超过330V,低于这个电压会引起保护,其实也没啥 就是查查IC 功率管 和取样电路 慢慢修 没多少元件。具体的就没法说了 具体要看电路说明还有配合PDF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动式PFC的电源和普通电源差不多,就是多了一个PFC主控芯片,一个功率管和一些保护电路,使用单电容,维修 ...

谢谢你回帖 启动电源没有电压输出 有短路现象 这要从哪个方向入手 我只是爱好者 纯属好奇

网友:
几路输出打阻值了吗?紫线 绿线有电压吗? 启动后风扇转吗?

网友:
一般输出短路 我个人认为先查肖特基是否短路,输出滤波电容有无问题

网友:
紫 绿电压有 风扇不转 220伏串灯泡很亮 其他没看 今天刚拿回来的代尔工业电脑电源

网友:
有时间我好好看看 再请教你 谢谢 以前得到一个也是戴尔电源 4800PFC主控芯片 339 3501组成检测电路 待机 开机电压有 一触发 串连的灯泡一直亮 关了电源才灭 所有电压没了 蛋疼 没思路

网友B:
这种电源是不用串联灯泡的,只要没烧保险,你将表笔插入后级三五伏或十二伏任一组,再短接绿线看有没有瞬时电压,如果有,说明后级保护了,如果一点电压都没有,那说明前级没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是不用串联灯泡的,只要没烧保险,你将表笔插入后级三五伏或十二伏任一组,再短接绿线看有没有瞬时 ...

谢谢指点,这样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点,这样比较好

谢谢指点 又学了一招

网友:
保护电路比较头疼 其础差 没经验 又没有电路图

网友:
好电源让我换输出把线给换坏了 风扇转一下 220串的灯泡一闪一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