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工程师级的师傅,或生产电器电脑的师傅,主板电子元件损坏真正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4-03-14):
这个事,我百度都没有查到,只查到了MOS管什么损坏的原因,我也是搞电脑的,想知道主板中
比如电阻、电容、三极管二极管,集成电路、MOS管损坏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人为的除外,有的没几年的东西也坏
是设计问题吗?还是氧化什么的,还是电子产品的特性就这样,客户也总问,我也说不上来

多谢了

网友:
这东西 不好说 原因很多 制造工艺问题隐患,电路设计问题以及元件取值问题,组装问题 很多 都有可能,比如 一个二极管的反向耐压标称是1000V,电流1A. 但是由于制造工艺问题,以及渗透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可能到800就击穿了。有的到1300也没事。以及设计电路的工程师设计电路的取值余量不一样。使得元件长期工作在接近极限状态就很容易早衰老化。等等,,,,,,,, 很多原因 一句半句说不清。至少同一批次生产的元件都是不一样的,甚至INTEL那么厉害的厂家 一片晶元上的出的CPU 还要分拣出好坏呢。中心部分的品质比较好。外围的就很差,如果提纯和渗透不好,甚至造成废品。所以就有了良品率一说。

网友:
知道真实原因有什么用呢?你想在生产上提高质量吗?

网友:
这个质量做好了,就没有东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