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高手救急,关于西数移动硬盘解密

楼主(2014-03-14):
西数移动硬盘自带软件加密,我用其加密后密码忘了,本来在自己的机器上可以自解密,但是,我把硬盘拿到其他电脑上试密码结果锁定了,到自己电脑上也要输密码才能打开,里面数据很重要,有没有哪个大神能够解决的?不管你在哪里,我都会当面重谢!
PS:我打电话问客服了,客服说没办法,说加密技术是扇区加密,问了很多数据恢复中心,都说没密码就没法处理。我大概从网上了解一下,有人说西数的加密是个模块加密,一端连电脑一端连硬盘,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经过模块加密后写入硬盘。还看到别人说的MHDD热交换法解密  好像对电脑硬盘有用,对移动硬盘不行。难道移动硬盘和电脑硬盘有区别吗?
我觉得既然需要密码解密,那自然就有个地方存着密码来和输入的密码对应,不然硬盘怎么识别呢?那既然存着秘钥,那怎么就没办法提取出来呢?西数既然有技术加密,那也应该能提取密码啊,为什么他们也搞不定?我在想有没有以下可能,我电脑以前能自解密,说明电脑里的西数软件存着我的硬盘密码,能不能找到软件里密码的存放位置,然后提取出来?
谢谢各位大神指点,感激涕零!若果解决了,一定当面拜谢!

网友:
窝擦  有没法下载了啊

网友A:
硬盘加密是可以通过写模块解密,你这个是数据区的加密,硬盘其实是好的,只是数据看不到而已,这个解密就没有好办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加密是可以通过写模块解密,你这个是数据区的加密,硬盘其实是好的,只是数据看不到而已,这个解密就没 ...

那请问一下,怎么西数官方也解不了啊,按道理他们应该有设备读取密码的啊。还是他们不愿意弄?提出我电脑里西数加密软件的密码有没有可能?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一下,怎么西数官方也解不了啊,按道理他们应该有设备读取密码的啊。还是他们不愿意弄?提出我电脑 ...

估计是西数官方不愿意搞吧。

网友:
解密大概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