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下MATS结果 是不是核心虚焊

楼主(2014-03-14):
mats version GT21x_00.  Testing GT200 with 896 MB of memory.
m_ActivePartitionsMask=0xdf | m_NumLanes=2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IOA[31: 0]           0            0            0
FBIOA[63:32]           0            0            0
FBIOB[31: 0]           0            0            0
FBIOB[63:32]           0            0            0
FBIOC[31: 0]           0            0            0
FBIOC[63:32]           0        69528            0
FBIOD[31: 0]           0        91242            0
FBIOD[63:32]          13       101747            0
FBIOE[31: 0]        2735        78073            0
FBIOE[63:32]           0            0            0
FBIOF[31: 0]           0            0            0
FBIOF[63:32]           0            0            0
FBIOG[31: 0]           0            0            0
FBIOG[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60 C63 D12 D15 D16 D17 D18 D19 D20 D21 D22 D23 D28 D32 D33 D34
   D35 D36 D37 D38 D39 D40 D41 D42 D43 D44 D45 D46 D47 D53 D60 D62
   D63 E00 E01 E02 E03 E04 E05 E06 E07 E08 E09 E10 E11 E12 E13 E14
   E15 E16 E17 E18 E19 E20 E21 E22 E23 E24 E25 E26 E27 E28 E29 E30
   E31
Read    Error Count: 2748
Write   Error Count: 340590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D、有通道损坏

网友:
显存的贴片电容坏了也有可能

网友:
D通道写入失败???

网友:
一般修这个我都是先测量金手指。。就可以知道是不是BGA出问题了啊!BGA没问题就在看显存附近的小料咯!还没问题就换显存就OK了!!

网友:
什么显卡?通道数量那么多

网友:
这个是GPU坏了

网友(2014-04-22):
别光测啊 还要打值啊
正反3个区的都有问题 不见得显存挂 - -

网友:
同时三通道报错,gpu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