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联想Y45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03-14):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Y450,插上电,好像差不多要显示的时候,就掉电了,迅速拆开,做了显卡,还是一样,后来网上说什么1.8的后继电压容易出问题,掉电的时候也量了,都很正常,那些电感后的电容也都换了,有时候开几次,都不掉电,有时候开,很快就掉了,不知道怎么搞,不知道有人碰到过这问题吗?谢谢

网友:
你把显卡供电那三个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

网友:
上次修这个,不断重启,有时候可以显示的,但是联想那个logo在不断的上移,以为是显卡,最后换南桥ok

网友:
楼主说得太笼统了,能具体点吗?

网友:
主板短路或供电不足引起的掉电。楼主,温度不正常也会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检查显卡小板的电压,MOS容易坏!

网友:
Y450显卡也很容易坏的  换个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