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280-22GP大电容电压不均

楼主(2014-03-14):
一台HK280-22GP,上电5VSB正常,能正常触发,就是两个大电容电压相差很大,大电容2电压较高,并且呈上升趋势,一会就上升到200多V,大电容1电压一直往下降,电容和均压电阻都已换过,结果还是一样,另外,把R11那个电阻断开,两个电容压就一致了,经查R11连接到DL0165R的第5脚,测第5脚电压14V左右,不知是否正常,望各位师傅指导指导

网友:
已解决,根据DL0165R电路图,将图中R11电阻改经由300V供电,两个大电容电压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