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复位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

楼主(2014-03-14):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1.2v,按复位键后,电压变动0.1v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B:
复位电压就是高低~~~或低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电压就是高低~~~或低高~~~~

am2 pwrok针脚电压应该是多少呢?还有时钟针脚式哪几个?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1.2v,按复位键后,电压变动0.1v正常的,

我感觉不对,应该有高低高的跳变,,没跳变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