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怎么远程监控啊 求高手

楼主(2014-03-14):
我家安装了4个监控 硬盘录像机是海康7816的 假如我出门怎么在异地看到我家里的画面啊,还有
手机
怎么样也能看到啊 最好有图片 说的详细点 本人很笨 谢谢
远程监控
手机远程监控

网友:
楼主玩高科技呀?呵,看你的录像机支持不了,简单方法就是录像设备联网,通过远程访问!

网友:
要通过路由

网友:
我的海康录像机7816 支持远程 也联网了 路由器是TP

网友:
把你的录像机接上网络, 在录像机里面设置一个固定IP,然后你在区域网看看能不能观看,正常的话就把这个IP设置好端口映射。电脑远程就用域名就可以了。手机要下个监控软件才能远程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