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富士康915A屡烧场管维修

楼主(2014-03-14):
富士康915A二修板,故障屡烧场管,拿到主板时候是被修过的,CPU供电少一个MOS管还有一个MOS管上面有烧焦痕迹,先把烧掉的MOS管换掉,在补上缺少的另外一个MOS管,先插ATX20pin供电触发测量各个供电都无异常,断电插上CPU供电4pin插入假负载,触发马上保护MOS管被击穿,断电,取下假负载对MOS管G极进行打值,发现所有下管,二极体值1000多明显不正常,值偏大,先对G极进行跑线看G极到PWM芯片是否断路,一只表笔接下管G极,一支表笔去挂PWM的引脚,对三个下管进行测量都没有直通PWM芯片,然后G极跑线,发现G极需要经过电阻到PWM芯片,在看上管G极也是通过电阻接PWM芯片,上管G极连接的电阻是2R2,2.2欧姆的电阻,下管G极想连的电阻1201电阻,阻值1.2K感觉不对劲,查图纸,发现上下管G极连接的电阻都是2.2欧姆的

坑啊,电阻被人掉包了,去料板上找上3个2R2电阻换算,再把烧掉的场管换上,并对所有上下管G极打值600左右都正常,心想到这里应该就修好了,上电上假负载测试,测量CPU供电出来,以为OK了,刚刚想断电上真U测试能不能跑码,结果闻到一股烧焦味,Q9与Q12冒烟

立即断电对取下Q9 Q12然后对所有Q9 Q12 G极进行大值发现Q12 G极值偏低,其他场管G极值都在600多,去料板上面找到相同的PWM芯片L6711换上,在大值发现都正常换上Q9 Q12,通电上假负载测试供电复位都正常,上真U直接跑马,喇叭报警没有安装内存

最后个人总结一下,这次的维修经验,像拿到这种二修主板,别人动过场管,或有烧坏痕迹的场管要先拆掉拆掉烧掉的场馆,然后进行打值,打值正常以后在换上场馆通电测试,这次维修因为没有打值就先换管上电导致浪费了不少时间。
(由于之前一只在打值换原件忘记拍照了,只有最后拍了几张)

网友A:
其实可以直接拆掉这一组管,如果你时间很多的话,还可以将这一组的G极连接到其它组G极,靠另外一组来驱动它们,我经常做,没有返修。

网友:
下管驱动不足导致屡烧MOS管,挺经典的

网友:
屡烧上管要注意限流电阻 和启动电容 阻值正常后 最好是将整组MOS管换掉 外加更换PWM芯片

网友:
我也是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发帖之前图片顺序都是对的一发帖子顺序就错了,懂的给解释下

网友:
重新编辑一下

网友:
高手啊要是被我碰到不知搞多久

网友B:
楼主很有耐心啊  我遇到一块板通电后直接炸CPU 电熔了 好响啊  我一起不修了

网友:
这个和我哪块的徽星 的主板故障是一样的,值得研究和借鉴一下。

网友C:
楼主的诊断卡那么吊!!!6位数字的   请问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诊断卡那么吊!!!6位数字的   请问是什么牌子的?????

呵呵 最新的 淘宝都有的卖 我还是喜欢2位的....

网友:
如果烧管,最好先不要装上,先测阻值那是必须的。

网友:
短路的如果不把芯片换掉,上多少场管都会烧的

网友:
学习?????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是别人做过手脚的吗~~~~电阻有没有被人动过的痕迹呢

网友:
楼主的焊工可以呀

网友:
研究仔细西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佩服

网友:
修到两次烧场管的,都没修好,修好接着烧

网友:
借助分享快修类似的板不错

网友:
进来学习 ,着经验

网友:
大家好,学习中。

网友:
楼主还有图纸, 照着修好修,要是没图纸,还真不知道上家动过手脚,咱们维修界还是那么黑暗,以前跟人学修电脑时,师傅坚持不修别人搞过的二手台板,原来是有原因的,不过能修好也是技术啊,

网友:
昨天也遇到同样的事了,以为坏的换上就好,结果又连烧2只管、!

网友:
有好多主板没图纸- -这种问题遇到过几次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 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D:
楼主的诊断卡跑得什么呢!!    诊断卡,又有新版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诊断卡跑得什么呢!!    诊断卡,又有新版的了?

检查内存啊,喇叭在报警,在基地只有U测试没内存测试

网友:
每次都烧MOS ,一般来说都是MOS   G极连PWM 的2R2 电阻变大引起的,,遇到很多了。。

网友:
老烧管子,打一下检测反馈的阻值,若正常直接换pwm芯片和场馆,最保险!取下来的元件,空闲来慢慢测!

网友:
烧场管好多都是G极偏低造成 、有PWM还好没有PWM就麻烦了

网友:
915 945的板子q

网友:
915 945的板子 我都直接卖废品了,收旧货,收破烂的那里到处都是,当废品卖,淘宝上拆机的卖30元一张,包点亮,

修这玩意还有意思吗,

网友:
修板不细心不行啊

网友:
楼主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直接拆掉这一组管,如果你时间很多的话,还可以将这一组的G极连接到其它组G极,靠另外一组来驱动它 ...

高手啊,经验丰富

网友:
图纸还是 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有耐心啊  我遇到一块板通电后直接炸CPU 电熔了 好响啊  我一起不修了

你都被它吓到了,不征服它心里能解气?

网友:
楼主  你这个屡烧场管,触发保护了  是主板保护还是电源保护啊 ?  还有救是如果能把怎么打值的写上了就更好了

网友E:
我以前修过一块板,也是场管一直短路烧毁,换掉一上电又击穿,这块板以前师傅修过,把CPU供电芯片也换过了,我就没动它,后来我跑线那两个场管,发现它们都连接到一个八角的芯片,从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上电是没烧了,后来我就辞职来迅维了,不知道还有没有返修。

网友:
好经验,上次这一板也是这个情况,后来没修了,,可能问题是一样的,受教

网友:
水平可以,人品也可以。赞一个

网友:
感谢啊,接下去会注意的。

网友:
楼主好强大。 高手呐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有耐心不说电路还这么过硬!!!!

网友:
台式机修主板的人比较少,

网友:
好帖子,学习了,以前遇到屡烧场馆的都放弃了,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
会看图就是好啊~!!

网友:
这算 通病吗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细查

网友(2014-04-14):
高手有图纸修起来就是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修过一块板,也是场管一直短路烧毁,换掉一上电又击穿,这块板以前师傅修过,把CPU供电芯片也换过了 ...

肯定没事了   八角的就是控制驱动管的

网友:
楼主 很厉害啊   别人修过的 一般很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有耐心啊  我遇到一块板通电后直接炸CPU 电熔了 好响啊  我一起不修了

呵呵之前也修过炸固态电容的,当时还被吓到一下,还不太敢上真U测试呢

网友F:
这个故障是下管G极阻值偏低,原因下管电阻损坏,三个电阻都换掉,怎么还是不好呢,还要换PWM芯片

网友:
楼主:你那图纸在论坛哪个位置可以找到,论坛中很少有台式主板的电路图啊

网友:
  得多多潜水 才得啊

网友(2015-09-22):
引用 网友F:
这个故障是下管G极阻值偏低,原因下管电阻损坏,三个电阻都换掉,怎么还是不好呢,还要换PWM芯片

这里Q9与Q12冒烟原因推测应该是掉包换掉的电阻内部阻值偏大为1200欧姆引起的,即PWM芯片对应驱动输出引脚到上下管G级之间阻值也会接近于无穷大状态,最后造成两者G级处于悬空失控状态烧坏,即这时候上下管驱动电压也会下降不足。

网友:
楼主挺细心,是我估计不会想到电阻被人掉过包

网友:
涨姿势了   回头研究研究

网友:
反复烧管肯定要先打一遍阻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直接拆掉这一组管,如果你时间很多的话,还可以将这一组的G极连接到其它组G极,靠另外一组来驱动它 ...

这样子操作PWM或驱动芯片某一相驱动输出引脚将会失去功能作用。

网友:
电源管理什么的要一起换掉,或者查查电阻!!

网友:
细心 这种915的主板 貌似很少 不是用在特殊的机器上的 945的板子都不怎么爱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