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格兰仕电磁炉ch196

楼主(2014-03-15):
修一格兰仕ch196,接过手,不通电,拆开目检电源模块act30bht炸开,万能表查与之连接的13003短路,4148二极管短路,12.1c稳压管开路,
与整流桥连的22欧电阻进入act30bht开路,实测7M(无穷大),上述元件换掉后,上电测试鸟声不响,灯不亮,又拆出测电压,18v与5v输出-8v(头痛),
离线再测电源模块一管4148击穿,与之联接的s8050控制风扇三极管e c短路。换之,18v与5v出来了,上电测试一声滴,心喜若狂,心想应该好了,装机上锅,不加热,报警,(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置之
第二天继续,18v风扇已坏,换之,检测gbt正常,与之联接的s8050(npn) 8550(pnp)管正常,线盘5uf正常,线盘进入339芯片330k电阻正常,无招,没事洗洗板吧,无意刷子把一(1/4w)20k刷了下来(断路),这下开心了换之,测试ok
整个过程从谷底爬了上来,那才叫开心!!
以下图片仅供参考(没拍实物)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基本都这样修

网友:
楼主的基础功很扎实呀,学习了。

网友A:
嗯  电磁炉里面貌似很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电磁炉里面貌似很简单啊

看峰易,登峰难!这电磁炉去年洪灾在水里待了一两天,能救活算万幸

网友(2014-09-19):
最好把损坏的元器件位置在图上标示出来,供初学者参考

网友B:
恭喜楼主无心插柳柳成阴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无心插柳柳成阴阿

坏的部分太多了,没办法!有时候还是要靠运气

网友C:
这是什么板, 比杂牌都不如啊, 做电路板设计的应该拉出去枪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板, 比杂牌都不如啊, 做电路板设计的应该拉出去枪毙

格兰仕电路板大多是这个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