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 L200传真机打印正常复印浅

楼主(2014-03-15):
本人是刚入行,昨天碰到一台佳能的传真机型号是L200,现象时打印正常 复印浅。复印进纸的那个镜子擦了没关用,老板说了这个不难,自己想办法解决,可没搞好今天也法交差了,所以向给位大神求救!

网友A:
镜子除非很脏茶了才有用。一般这能换。LED的灯老花。你会改电路把电压调高也可以。

网友A:
不行,你让你老板搞,100%搞不定,在虚你。

网友:
他能搞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你让你老板搞,100%搞不定,在虚你。

老板能搞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镜子除非很脏茶了才有用。一般这能换。LED的灯老花。你会改电路把电压调高也可以。

还有别的可能吗?

网友:
CIS补偿,做个全清就可以了。ALL CLEAR,在维修模式里

网友:
总清能好,我服你了,你老板搞好,我也服,扫描玻璃要很脏才有可能。我也修过不少这机了。

网友:
试一下吧,修好过这种情况了。L200,L220,L240,L360,L380,这些以前经常搞,有的都是些快散架的机器。这几年偶尔摸摸L100,L120,修的少了

网友:
你说CIS补偿,做个全清就可以了。ALL CLEAR,在维修模式里。这都知的,我修了N个没修好过这种现象。

网友:
既然打印是正常的,这说明从激光器开始之后是正常的,查光路。还有原稿可别是彩色的。

网友:
菜单里面貌似有个调节扫描浓度的,不过只要传真出去没问题就行了,机器老了,没什么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