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图纸 未解密版,高手来吧

楼主(2014-03-15):
华硕K43SD图纸 未解密版本 高手来吧 造福大家

网友:
不对吧,未解密的pdf打开的话应该跳出输入密码的对话框吧,而不应该是灰色的

网友:
期望高手解密啊,我的笔记本就是这个型号的

网友:
这个图纸目前貌似破解不了

网友:
楼主不会是在绕圈圈吧。

网友(2014-09-08):
期待高手,我也需要此图。

网友:
能打开·看吗?有谁破了没有

网友(2014-11-01):
需要呀,开了没!

网友:
打不开卧槽

网友:
我去加密的闲了也没用

网友:
找到说一下  谢谢

网友(2014-12-03):
我也下载来试了  破解不了  伤心啊

网友:
谁破解了麻烦上传一个,手里有个K43SD待机有3V,没5V的等待修复...

网友:
啊 什么情况

网友:
我也需要这个图纸,解不了怎么办呢
昨天接个这种机器,上电电流跑到1.5又掉下来到0.9左右就不动了,不显示,怎么修呀,显卡加焊了还是不行,内存也换了

网友(2015-01-05):
我手上也有一台,有3.3V   5V只有0.8V等修,等图纸。

网友:
图纸管用吗??

网友:
pdf解密有点伤神,有的封闭打印。。。都没办法搞定

网友:
我也需要这个图纸啊!

网友:
现在的图纸基本都加密了需要连结代工厂总部的服务器才能解码啊,就算解码了断网一样还是打开,就连另存为或者转换软件都没办法转成没加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