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没有2v的供电!!

楼主(2014-03-15):
一片盈通的显卡  测量到有 0.9的供电  还有一个2v的供电没有出来  忘记了  是GPU控制的主供电  还是  显卡版上芯片控制的供电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你说的那个应该是显存供电没出来,你的显存几代的,你知道是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个应该是显存供电没出来,你的显存几代的,你知道是2v

显卡供电不就是俩吗   一个1v
  一个2v
我就是忘记了  这个2v的  到底是应该换芯片  还是加焊  GPU!!!

网友:
查显存供电的工作条件

网友B:
显卡两部分供电,一路GPU现在的好显卡供电都是小四方的IC,一路就是显存供电有长方形的IC来提供,如果没有供电你只有更换IC,显卡也没有别的太大的问题,。

网友(点评):
显卡何止只有两路供电,没有供电也绝对不仅仅是IC的问题,可能的原因多着呢。完全是初学者肤浅的见识。

网友:
插线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看看是否满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显卡两部分供电,一路GPU现在的好显卡供电都是小四方的IC,一路就是显存供电有长方形的IC来提供,如果没有 ...

呵呵  ,这是那路神仙,这么牛,呵呵,本人做过V星显卡的工程师,在深圳V星工作过,V星的微盟,V星的微德,北京V星的联想售后,敢问这位大侠哪里出来的?

网友:
发的看不懂啊 上个图什么的详细一点啊

1679684 -2 看不懂就不用回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  ,这是那路神仙,这么牛,呵呵,本人做过V星显卡的工程师,在深圳V星工作过,V星的微盟,V星的 ...

啊,工程师,是我冒昧了。不过也难怪,你们有条件有设备有充足的配件,即便你们也做维修,恐怕也和我们的做法不一样,碰到的故障也和我们不一样。我从哪里出来的无所谓,单修显卡已经7、8年了,五花八门的显卡,无奇不有的故障。可以说,越修就越觉得未知的,无法解释的东西多得很呢。
就拿楼主这个故障为例,这个供电多数要受到核心供电的控制,核心供电没有,或者控制信号传送、转换电路上有问题都会导致2V出不来,再看PWM供电本身电路、场管、电感、阻容元件甚至PCB上的线路有问题都一样会造成没有2V,这些都不是换IC能解决的吧?不能以为除了IC,别的都不会有问题,要知道,我们接触的可都是老的、旧的,脏的,甚至是被人野蛮胡乱干过的卡,啥情况没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啊,工程师,是我冒昧了。不过也难怪,你们有条件有设备有充足的配件,即便你们也做维修,恐怕也和我们的 ...

七八年了,修显卡,这就吹牛了,本人06年就开始在主板生产厂工作,从SMT贴片到下线测试,SMT车间你去过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七八年了,修显卡,这就吹牛了,本人06年就开始在主板生产厂工作,从SMT贴片到下线测试,SMT车间你去过没 ...

请问哪里吹牛了,吹了什么牛?这里是显卡维修的板块,说的是有关维修方面的问题,不是生产方面的问题。如果你对我说的故障范围、故障分析觉得谬误不通,那就请不吝指教,拿什么做了多少年、到过啥工厂,进过啥车间来说事,能证明什么呢?难道说有了身份,有了经历、见过一些设备就成了权威啦,就成了维修高手啦?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逻辑错误连小学生都不会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哪里吹牛了,吹了什么牛?这里是显卡维修的板块,说的是有关维修方面的问题,不是生产方面的问题。如 ...

无证神医,高高手,佩服。

网友(点评):
不是外星球来的吧?都什么年代啦,当下的中国还有几人信那个叫做证照的,几块钱就能买一打的玩意?君不见3.15才过,假冒伪劣何其多?试问华佗是何学历?扁鹊又是什么来历?然神医有出此二人左右的吗?

网友:
“显卡供电一个1V  一个2V”  这种说法听起来就不专业,随便打开一个显卡图纸都能推翻这个说话

网友:
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为什么不修一些资料,教授一下我们这些新手呢?

网友:
纳尼。。。。看不懂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