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5):
故障现象:电源板上开关管(2764AI)测此管S极和D极为0
G极和S极为19欧

网友:
拆下来测,最多换个管子、控制芯片,问题不大

网友:
电源烧坏了,楼主想说什么?

网友A:
保险还活着吗
宝马
保险一般都活着,比较长命。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还活着吗
保险一般都活着,比较长命。

网友:
一般管子坏了控制芯片也不行,查一下G极的100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