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开机不稳定,开机慢

楼主(2014-03-15):
各位师傅;
    三星R23开机慢,开机不稳定,有时开机需要等10几分钟,各组电压都出来了,每组电压都没有短路,请 问那些地方出问题大些?求助中。谢谢!!!

网友:
看有没大电容。有的话。干它就没错

网友:
南桥的问题。这个机 放弃吧,血的教训,现在能开机,估计干完南桥就挂了(主板变形),客户就要找你麻烦了

网友:
更换大电容试试吧,包括各电压的电解电容。

网友:
没有大电容,而且风扇还不转,用其它电压加电风扇可以转,咋回事呢?

网友:
这风扇把地线接主板地线上就转了

网友:
这机子     还是放弃吧   要么换主板    修好了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最好放弃,板一加热就变形了。换板又贵,硬是把坏机买下来了,尸体还丢在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