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进系统断电

楼主(2014-03-15):
机器刚接过来 风扇响,风扇肯定坏了,给客户报价100换风扇,机器放这了,换了风扇 做系统 还是断电。散热器正常,换个CPU试试 还是不行 进系统风扇狂转掉电,刷BIOS不行。北桥被别人动过了,拆下来重搞,找钢网没找到 ,纯手工搞的 2个小,累尿了。换完开机正常,进系统还掉,散热器温度很高。大神给个思路呀,关于示波器的就免了,没钱买

网友:
温度很高 搞不好是散热问题

网友:
也许就是散热器坏了哦

网友:
散热器铜管会导热不

网友:
这个机型散热器坏的不多

网友:
散热器换了一个  还是掉

网友(点评):
是不是没有装好

网友:
温控电路查看一下

网友:
刚进PE或者装系统  CPU升温很快 导热管特别热 风扇狂转  一会就断电了  裸机测试的就插了个U盘 谁能给个思路不   类似于南桥却电压似的  能用 但是发热特别大

网友A:
找钢网没找到 ,纯手工搞的 2个小,累尿了

lz不会是把锡珠一颗一颗手动植上去吧

网友:
你裸板上电看下,看看还会掉电吗

网友:
这板子是AMD平台的,手上有两台,都是北桥坏了,刚开始还可以几个小时,关机再开就用一会,再开就开不了了,换了几个拆机的桥,都不行,下次订货的时候,订块北桥换上不知道稳定不稳定

网友:
去网上买个美国垫子 温度可能就下去了 便宜就2块钱

网友:
这种不好修。。只有按经验杀了,杀了两台。哈

网友:
bga都有,你说没钱买示波器?

网友:
把cpu背面靠近电池接口的那个转换成0.9V的8脚换掉,好像是RT9202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NEC大电容的,有的话换一个应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钢网没找到 ,纯手工搞的 2个小,累尿了

lz不会是把锡珠一颗一颗手动植上去吧

对 就是手动 原来没BGA的时候  就手动  原来没焊台  锡炉+风枪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