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5B SE主板不复位维修

楼主(2014-03-15):
我是刚开始学习修电脑,现在会简单的装系统和换硬件,看到主板上密密麻麻的线路就很头疼,早些天换了一块华硕P5B SE主板用检测卡测试,上面的复位灯不熄灭,测量内存条插座边上2个P0903BDG场效应管3脚没有电压,断电后测量这两个脚对地短路,就是下图中有水印的地方2个管子,看了很久也没有看到这个电压是通到哪里去的,是不是进来南桥呢?希望高手们指点一下具体的维修思路,先谢谢了。

网友A:
找图纸测试他通到那的在测试他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图纸测试他通到那的在测试他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就是找不到图纸,感谢回复。

网友:
点位图 华硕P5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找不到图纸,感谢回复。

没有主板图纸或点位图的话,查下芯片的PDF就可以知道各个引脚的功能和定义,一般PDF资料里面会有芯片的应用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点位图图片中几个蓝点表示相连的引脚

感谢您的无私奉献,您发的文件,我电脑上打不开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无私奉献,您发的文件,我电脑上打不开是怎么回事?

点位图软件,软件和点位图解压,将点位图复制到点位图软件对应的文件夹,

网友:
如果是win7系统好像需要补丁 msvbvm50  百度下就好  我就不传了

网友:
这个位置的管子没修到坏的过程

网友:
这个位置的管子没修到坏的过

网友D:
这个地方一般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位图软件,软件和点位图解压,将点位图复制到点位图软件对应的文件夹,双击运行界面如下:

点击机型 ...

太感谢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位置的管子没修到坏的过

师傅能指点一下这块主板如何检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地方一般不会坏

师傅能麻烦您指点一下这块主板如何检修吗?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头疼人

网友:
师傅能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