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4738z不显

楼主(2014-03-15):
1.0的电流,上不上内存都是一样,复位,PG都出来了,HM55的芯片组,这种有什么通病吗。各路神仙
我
芯片
通病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有读内存不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量一下BIOS,看跑码了没有。

网友:
没有跑码,

网友:
开示波器看看啊

网友:
刷BIOS 看看,ACER的机器bios爱坏。

网友:
我认为BIOS没那么多坏,而且也刷了,

网友:
显卡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台机器有NEC大电容吗?

网友:
没有NEC大电容。没独立显卡

网友(2014-07-10):
我这机 网卡坏了 取了网卡 1.4A 准备换南桥 雷打的

网友:
我还有一台没修好的 看样子 显卡也跳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