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加内存掉电

楼主(2014-03-15):
有 一个SONY 本,型号是SVE141C12T,加内存掉电,不加内存不掉,各供电,信号都正常,现在无从下手,有没有人能分享修到类似故障的经验?
有人说刷BIOS,可我没有找到这个BIOS,

网友:
分别测下拆掉内存和装上内存时量下内存供电电感阻值多少好吗。

网友:
主板板号多少,看下有没你这板BIOS

网友A:
修好了,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是南桥的问题。

我有这个问题的板··没修出来。 楼主你是怎么发现是南桥的问题的  那个信号出的问题。 我去看下我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