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6206 EN 没有电压,求救

楼主(2014-03-15):
VCC有12V电压 VID无电压 EN无电压  V星G41主板,没有CPU供电,PCI 33m时钟和复位没有电压。

网友:
你所修应该是INTEL芯片组主板吧,先测量总线供电是否正常,没有总线供电电源管理芯片是没有EN和VID信号的。

网友A:
建议给出板子的完整型号,其他会员要是有图纸的话,才能更好的帮助你,INTEL芯片组主板,根据时序:CPU供电的EN信号是由总线供电正常后开启的。

网友B:
拍下主板照片  发来看看  上面2为兄弟说的没错   这样大家才能给你支招,不然只能告诉你按时序修

网友:
跑线 看看怎么产生的

网友:
供电都还没满足怎么会有时钟和复位呢楼主?总线正常然后经过电阻上拉给EN开启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给出板子的完整型号,其他会员要是有图纸的话,才能更好的帮助你,INTEL芯片组主板,根据时序:CPU供电 ...

V星图纸请大家看下

ms-7592- 10 1216(1).pdf

微星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拍下主板照片  发来看看  上面2为兄弟说的没错   这样大家才能给你支招,不然只能告诉你按时序修

大哥指示下总线供电

网友A:
VRM电源管理芯片的EN开启信号外部名称是VID_PG
12V经分压电阻产生1.09V EN开启信号,受控于VID_GD#

VID_GD#受控于V_FSB_VTT

V_1P5_MCH经R314、R306分压产生1.2V参考电压,经电阻R307送到U14A同相输入端,U14A此时得到供电,+>-输出高电平,Q24导通,输出V_FSB_VTT,此电压经R297反馈给U14A的反相输入端,并与同相输入端比较,若2脚电压大于3脚电压,输出低电平,Q24截止,依次循环。先看下Q24有无输出供电,往后级电路追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RM电源管理芯片的EN开启信号外部名称是VID_PG
12V经分压电阻产生1.09V EN开启信号,受控于VID_GD#

分析得很到位,Q24   G极0V D极1.87 S极0v   经查找g极连接带U14  1脚     U14  有12v到8脚,查找U14 3脚电阻分压1.2V   v-1p5-mch 没有电压,再往上查 v-1p5-mch是有 U16  5脚发出发出   U16  1脚有3.3V 其他脚位 无电压,现在怀疑是U16 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分析得很到位,Q24   G极0V D极1.87 S极0v   经查找g极连接带U14  1脚     U14  有12v到8脚,查找U14 3 ...

再追查U16 3脚的EN开启信号USB_DRV来源,以及R332电阻是否损坏。如果EN正常,没有输出,可能就是U16坏了,看看能不能用1117可调稳压器改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追查U16 3脚的EN开启信号USB_DRV来源,以及R332电阻是否损坏。如果EN正常,没有输出,可能就是U16坏了 ...

R332  0欧电阻正常 U16  EN脚  0.2V

网友:
查USB_DRV信号

网友:
有意思,USB_DRV  有两组,四个 。 一组去 主板usb插槽,一组去前置USB  .   测试各组的电压   1脚待机5V ,2脚4.8v 3脚地,4脚en 3.3 5脚是USB_DRV  0.3V.这脚电压达到0.7就能开启 u16  ,但是被拉低到0.3V    6脚3.3V   7 .8脚 4.8V    就5脚电压不正常,原本想拆除一组 试试是那个拉低5脚电压的。我怀疑是USB接口是不是有问题,我用了一个USB头猛插了好多次USB座,测试开机竟然亮机了   还是担心不稳定,,,但是连续好多次开机都OK了  总线供电1.2V也出来了  CPU供电都出了全部供电都出来。神奇哦,插插USB接口就搞定了

特别鸣谢:chinafixRookie 指引的很正确。谢谢了

网友(2014-07-21):
楼主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高手太多了,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