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530p第一次不进系统,之后可以。

楼主(2014-03-15):
手上有两台hp2530p,一台现象是过LOGO有背光无显示,进COMS正常。另一台是第一次开机过LOGO有背光无显示,强关之后在开机可以进系统。两台电脑BIOS换过,硬盘换过,桥也全部加过,现象还是一样,没有思路了,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把时间日期调一下,我的这么解决的

网友A:
测试显卡总线阻值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显卡总线阻值

这个本子没有显卡

网友:
可能是 显卡的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