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下,笔记本电源接口怎么拆焊

楼主(2014-03-15):
菜鸟请教下,笔记本电源接口怎么拆焊,有什么技巧吗?我拆好费力。真怕把主板给搞坏了哈.

谢谢,不是拆机,是那个接口,上下都有焊,怎么拆焊?

网友:
多拆几个自己研究研究

网友:
有螺钉就拆螺钉,有卡扣就拆卡扣。

网友:
要想拆下好的,建议上BGA,风枪杀伤太大,估计拆下来就没了。

网友:
风枪,不要带头,吹

网友:
烙铁。带吸锡器的

网友:
楼主,建议你不要弄了,搞不好主板完了。

网友:
烙铁加风枪配合的用 还是小心点 刮到主板就不好玩了

网友:
电烙铁加点锡丝,然后融化了之后,用吸锡器一吸,多重复几次,你用风枪也可以,不要时间太长,容易主板变形

网友:
用吸锡线,轻拖,一点儿一点去除焊锡.

网友:
我不太明白,你拆他干什么?

网友:
风枪。烙铁,吸锡枪。没了

网友:
加点助焊膏,然后用风枪吹

网友:
拜帅学艺。手把手的批评。

网友:
多练习,熟能生巧。。。

网友:
在电源头上加电焊膏,把风枪头拆了,直接最大温度最大风力吹,镊子在低下轻轻用力往下拔,控制好力度,不然拨下来就废了!!!

网友:
难道楼主是自学成才的?要是有培训过或者做过学徒,这些老师都不教的吗?

网友:
多拆几个废板的接口就有经验了

网友:
如果不熟,建议你在BGA上操作

网友:
用风枪也行。 用BGA也行的。

网友:
烙铁或者风枪都可以,这个用料板拆几次你就有经验了

网友:
给你说我的方法 不一定都适合 我都是 把风枪的头去掉 然后对着背面加热 前提是你记得在焊点上先上焊锡 和焊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