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7519 VER 2.1 P43-C51 USB用U盘死机

楼主(2014-03-15):
一块V星 MS-7519 VER 2.1  P43-C51    USB用U盘死机,USB鼠标没问题,刚刚开始怀疑是南桥的问题,加汗了问题一样,自己有这样的南桥,就直接了,还是一样,现在可以排去南桥问题,主板后面有6个USB口,3组,有一组是没问题的,分别量阻值都一样,看到USB的数据线是有一个6个脚的小IC连接的,和ASUS的主板USB口一样,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干什么有什么用的,可能是保护的,拆了一样可以用,我先拆了有问题的一组,问题依然,再把别一组有问题的也拆了,奇迹出现,不死机了, 装机测试没问题, 分享一下经验,不要走冤枉路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以后遇到此楼问题解决起来速度就快多了。感谢感谢!

网友A:
V星7519管U口的是八脚芯片吧?还有开启电压和时钟总线的,这个八脚芯片坏会导致别的也不能用还会导致PS2口不能用,你打开图纸看一下真正管理U口的是八脚的,下次注意,这是通病我修了很多个,还有这八脚芯片坏了还会导致假的“挡内存”因为诊断卡上会显示D3或者d4过不去

网友:
钳位二极管

网友:
防静电的,钳位二极管

网友B:
谢谢分享经验,不要补个进去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星7519管U口的是八脚芯片吧?还有开启电压和时钟总线的,这个八脚芯片坏会导致别的也不能用还会导致PS2口 ...

8脚的芯片 不是USB的5V供电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8脚的芯片 不是USB的5V供电吗?
说错了,截图给你看下是管供电的但是还有5、6、开启脚这八脚芯片才会最爱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截图给你看下是管供电的但是还有5、6、开启脚这八脚芯片才会最爱出问题的

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经验,不要补个进去吗

不补了  拆了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经验,不要补个进去吗

主要做防静电用,可装可不装!装上比较好点。

网友(2015-01-23):
运气真好   双桥的板南桥一般也难坏

网友:
防静电的芯片,出问题都是麻烦,拆掉不用最好,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虽然不知道啥原理,有个经验就好

网友:
有意思的体味着,厉害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