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19V对地都会烧什么元件?

楼主(2014-03-15):
笔记本
19V对地都会烧什么元件?
笔记本

网友:
哪个原件导致到底烧哪个,直接19V到地,烧电源线

网友:
尔等连这些问题都需要问吗、你想一想你家220V电压对地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19V如果对地了,很有可能其它电压也会有对地的,所以要大范围查找了,如果其它电压没有对地,那就在保护隔离那边细查一下,很多情况下是大的贴片电容被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