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遇到难题了

楼主(2014-03-15):
v470的笔记本   原来卡logo   换了新硬盘不卡了,就是怎么都装不上系统     硬盘换了三四个     内存换了几个了   镜像换了N个    驱动全部选也不行     安装时会出现  死机或不死机   但就是下不去 ,还有就是开机启动引导的时候  左上角的白色小横杠是蓝色的了     各位大神    谁能给解释下

网友:
是不是硬盘接口模式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
温度高?显卡虚汗等

网友:
左上角的白色小横杠是蓝色的了?显卡工作不正常啊,也会装不了系统的

网友:
到别的电脑装个GHO的拿过来试试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