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了,求指点,对我来说怪问题。

楼主(2014-03-15):
方正FG981-W9       按开关亮两秒左右,自动就黑屏,无任何显示,用点屏工具测屏是好的,高压板无明显故障点,正好手头有块板,同型号,直接替换715G2594-2    故障依旧,咱没刷MCU的能力,直接淘宝一块驱动板715G2498-2-2,还这样,之前怀疑按键漏电,所有按键更换,故障依旧啊。彻底头疼了。求指点啊

网友A:
看高压板启动信号,有开启信号不亮的话,查高压板和灯管
你用测屏工具测,那是测屏,不是测灯管工作

网友B:
这种情况就直接外接灯管呀,如果外接灯管也会暗掉果断改高压板 又不是很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高压板启动信号,有开启信号不亮的话,查高压板和灯管
你用测屏工具测,那是测屏,不是测灯管工作

抱歉,我这款测屏工具,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9176574182您看看,我接电脑给信号,看电影20分钟了,我想和屏和灯管没问题了吧。

网友(点评):
如果是用测屏工具带高压板一起测屏,看电影20分钟正常的话,那就是灯管老化了。原机高压板和另配的高压板灯管电流保护参数不一样。你可以用新灯管接到原板的高压板上试一下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就直接外接灯管呀,如果外接灯管也会暗掉果断改高压板 又不是很贵

手里有块同型号高压板,好的,直接替换了,不成啊

网友D:
电源灯灭了没? 灭了就是按键键坏了。

网友E:
可能高压部分有问题,或者是灯管老化了……还有就是电板有可能有爆电容以至供电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源灯灭了没? 灭了就是按键键坏了。

没灭,而且按键我也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高压部分有问题,或者是灯管老化了……还有就是电板有可能有爆电容以至供电不稳定!!

大哥,您看看我写的内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灭,而且按键我也都换过了

那就是灯管管了。 你有没有换个屏试过?

网友E:
也是,人老了,眼睛也老花了……把电容换了试试,有些电容漏电,表面却一点痕也没有,测量也没问题…………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是,人老了,眼睛也老花了……把电容换了试试,有些电容漏电,表面却一点痕也没有,测量也没问题………… ...

哥,板子都直接换了,我有一块,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抱歉,我这款测屏工具,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9176574182您看看,我接电脑给信号,看电影 ...

这样子啊,谢谢,我去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高压板启动信号,有开启信号不亮的话,查高压板和灯管
你用测屏工具测,那是测屏,不是测灯管工作

哥啊,郁闷死我了,灯管换了,还这样,难道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2014-07-11):
是不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代换了吗

网友:
电源板问题,你换驱动板有何用

网友:
不换板子   直接换代用高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