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风扇电源线取7V电压是否安全?

楼主(2014-03-15):
网上曾经买了一个风扇电源线,用作风扇降速用。这个线的输入接4Pin大D口,有3个输出接口,分别是12V、7V、5V。如图所示。12V和5V应该都没问题,就是取了大D口的12V和5V电压。但这个7V电压是取了12V和5V的电压差,即12V-5V=7V。今天突然想到这个7V电压会不会对电源有不良影响?
网上查了一下,有人说会有问题,因为5V接头变成了负极,对电源不利;也有人说这样用了两年也没出现问题。
不懂电脑电源的原理,论坛上简单搜了一下也没发现对这个问题有解答,所以求问版上懂电源原理的大神。

图1:买到的风扇电源线

以下是网上查找的内容:

给风扇供电接法:
12V:三针1接D形口4,三针2接D形口3(或2);
5V:三针1接D形口1,三针2接D形口3(或2);
还有一种7V(不推荐,可能损坏风扇或电源):三针1接D形口4,三针2接D形口1);

网友:
sm  什么东东。。。。。。。。。。

网友:
自己,改装 一个啊,呵!!

网友A:
你用7v 干什么  风扇不都是,12v 5v吗? 减速的话,有专门的减速的线。里面就是一个大电阻

网友:
我都没这水平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7v 干什么  风扇不都是,12v 5v吗? 减速的话,有专门的减速的线。里面就是一个大电阻

我知道有减速线,也买过。当时也买了这个有输出7V的风扇转接线(现在网上也还有卖这种转接线的吧)。
只是今天突然想到这个电源安全性的问题。
7V正好介于5V和12V之间,对于风扇调速多了一种选择。有时候12V需要降速,而5V风扇转速又太低,不利于散热。单纯从数值上看,7V不是很不错吗?

网友:
用 3.3V 做个一倍压的电路接上,单给风扇。

网友:
               买个 4V/1W  的稳压管,再串接个10欧电阻,直接串接至12V和风扇中,风扇工作在8V电压下,降速降压比它那个7V要安全可靠的多,且对原电源一点影响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