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超级本开机直接进入BIOS,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4-03-15):
华硕超级本开机直接进入BIOS,按F10保存后又马上重启进入BIOS。无限循环,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键盘有没有卡键了

网友:
我有一块台式主板也是这个问题  刷了BIOS还是没好

网友:
把Secure Boot Control关闭试试

网友:
台式自动进好像是没认到硬盘吧、你试试看

网友:
电池有电

网友:
直接把键盘拆了试试

网友:
键盘没问题啊。。。

网友:
把硬盘拆了,键盘拆了。还是不能解决。太纠结了。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说不清的情况:顾客想来我这里安装系统,打开电脑后,直接跳到BIOS里,拔电源线后,卸电池,短接恢复设置,开机,还是直接进BIOS,键盘鼠标都拔了,就剩电源线和显示器线,还是如此,真晕了。解决不了问题,只能告诉顾客,隔壁还有修电脑的,让他们看看吧。没两分钟,顾客回来了,说在隔壁啥事都没有呀,电脑挺正常的,我在一试,真是见鬼了,啥毛病都没有啦,到现在还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说不清的情况:顾客想来我这里安装系统,打开电脑后,直接跳到BIOS里,拔电源线后,卸电池,短接 ...

修电脑也靠运气啊。不过百分之九十九还是靠实力的。唉,可惜现在水平很低,知识有限。

网友(2014-04-20):
貌似抓不到硬盘会直接进BIOS

网友:
抓不到键盘不进BIOS

网友(2016-10-30):
ASUS 很多机器都是没认到硬盘就一直进BIOS的,检查硬盘接口或硬盘

网友:
是不是没有认到硬盘呢,在bios里可以看到硬盘吗

网友B:
我的也一样,还没有Secure Boot Contro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一样,还没有Secure Boot Control

键盘有没有拆下来试试,有可能是键盘问题,不行先刷bios程序吧

网友C(2016-12-12):
新手来学习一下。灌水一下,可以忽略  不好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手来学习一下。灌水一下,可以忽略  不好意思

连续几次了?不能这样了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连续几次了?不能这样了兄弟

昨天我想找2个下载分,下载bios的,不知道为什么都是得金币,不好意思

网友:
还是设置的问题,没有设置好,WIN8  WIN7设置方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E:
可以咨询下客服,你安装什么系统,怎么调试BIOS,大部分都可以解决的,我碰到很多都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咨询下客服,你安装什么系统,怎么调试BIOS,大部分都可以解决的,我碰到很多都是设置的问题

他这个机器无限循环这个故障就不只是设置问题了,有可能是主板问题或者是bios程序损坏

网友F(2017-02-16):
我的是华硕W519L 显示不开机 后来拆了  拿掉电池再装上开机了   但是开机就进BIOS  后来修改了BIOS好了  BOOT  和Secure Boot Control 修改改下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华硕W519L 显示不开机 后来拆了  拿掉电池再装上开机了   但是开机就进BIOS  后来修改了BIOS好了  BO ...

BIOS的BOOT  和Secure Boot Control 修改改下就行?这么简单啊

网友G:
把键盘线拔了  经常键盘坏了引起直接进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键盘线拔了  经常键盘坏了引起直接进bios

嗯,这个原因也经常导致bios自动进,说的很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BIOS的BOOT  和Secure Boot Control 修改改下就行?这么简单啊

嗯   我的反正就是这样 做的  现在很好  一直没有返修过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嗯   我的反正就是这样 做的  现在很好  一直没有返修过来

好的,感谢您的反馈加分鼓励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感谢您的反馈加分鼓励哦

谢谢  版主

网友:
健盘没问题的话可能是没认到硬盘直接进BIOS的吧

网友:
不客气,论坛就是鼓励大家把自己的维修经验发出来共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