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电源维修

楼主(2014-03-15):
一般是电源IC是DM0465/DM0565坏,还有就是块旁边的二极管

网友:
坏后不加电吧

网友:
程序坏的也很多

网友:
次级肖特基二极管击穿短路,导致电源保护也遇到过

网友:
有的还得用原装的管,差一个字母也不行,DM0465/DM0565后面的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