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133 上网本 大家帮我分析下

楼主(2014-03-15):
触摸板处进水 ,测量后CPU供电电感没电压,麻烦大家给分析下。

CPU 供电IC isl 6218cvz

en 脚没电压 不知道是不是不正常啊,应该有个EN开启信号过来吧

这个EN信号由 IT8512E转过来,但用万用表测量,开机时候,IT8512E的第56脚,VCORE_ON没电压

下边是IT8512E的引脚定义,麻烦各位大侠给看下,为什么不出 vcore_on

附上HP 2133 图纸供参考下载。 2133 板号

网友:
看着时序修吗

网友:
换南桥了。

网友:
前面的电压正常了才会出

网友:
看下,这个是时序么?

网友:
顺便说下,机器能触发,开机电流到0.24左右就不跳了

网友:
换个cpu供电芯片看看,还之前量量供电脚阻值。

网友:
vdd 有5V电压

网友:
此机器触摸板进水,之前触发掉电,估计3V 5V有短路现象,后清理之后不短路可以触发了,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感觉可能是IO坏了,可没明显的烧毁迹象,就是不出vcore_on

网友:
换个EC看看的

网友:
ec没温度,不发烫,而且离进水的部位差很远,会是它的问题么?有没有别的思路,从EC的工作条件查,或者说从上电时序差

网友:
查查EC的工作条件,如果都满足了还不出电压,换之

网友:
根据时序来吧

网友:
别的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照你这么说,如果ec正常的话,那就是前面的一个电压或信号没到位,自己看看时序吧。。

网友:
换吧,挨个还

网友(2014-07-23):
  是不是还差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