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不亮

楼主(2014-03-15):
主板G41不跑吗求助

网友:
找跑马电路啊。修啊、

chinafixRookie -4 内容不清,误导新手

网友:
放下电.插电源看有没有芯片发烫.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2个PG,总线,BIOS

网友:
你这个什么也不写,大家怎么回复呀

网友:
先目测电容有鼓包的没
刷BIOS
查电路

网友:
看一下,cpu的PG出来没有。

网友:
联想G41,查北桥,CPU座

网友:
检查下电容有没鼓包

网友:
测电压啊,对不对?再刷BIOS

网友:
按照时序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