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单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4-03-15):
一台华硕本本单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电池可以开机直接再扒掉电池适配器也可以开但不能充电。单适

配器时不开机,无3/5V待机,目测有个小管子中间击穿了换了一个N的上去19V导通过去了,换P的不行

。测EC 的供电和EC复位都有3.3V/。 1按开关键   EC 125PIN PW R_SW # 有跳变 .4量EC时钟 量

ECIT8572E时钟晶振128脚 无电压原来是接地的而且并无晶振 。EC 2PIN EC_XOUT 3.3V,(疑问直到亮机

我也没有测到32.768的波形 就是一条线)跟这位仁兄的一样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

mod=viewthread&tid=739861&highlight=it8572e,波形是一条线。应该是无此晶振的。EC已经换过新的

了。,SMBO—CLK下面四个都有3.3V的。EC的工作条件:供电,复位,晶振都有了,但VSUS—ON无电压输

可是接电池时按开机键VSUS—ON3.3V有出来的。客户说是人为搞坏的他换适配器接头时正负反了,后

来才接正过来的。BIOS应该没问题。VSUS—ON无电压输出,还需要查EC哪些条件还是要查充电部分

网友:
充放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A:
电池充放电电路看,单适配器不开机,看看公共点有电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充放电电路看,单适配器不开机,看看公共点有电压没有。

单适配器公共点有19V的,而且有+5VAO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