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业 达OCP电路的一些个人理解

楼主(2014-03-15):
上图是板号DD1.0中OCP电路的LM339(即U2)部份截图,个人理解它的工作原理。
1、电池放电电流过大,OCP起作用情况下。+V5S经R98、R99、R97并联后和R96分压后得到2.9V加到U2的11脚。10脚此时没电,+>-输出高阻态,+V5S经过R99、R95为C37充电。C37的电压慢慢上升,超过2.9V时。+<-输出接地,C37就放电当低于2.9V时,+>-.....如此反复,U5的8脚就得到一个最高2.91V最低2.89V的锯齿波电压,平均下来就是2.9V的电压加到8脚。
2、8脚为2.9V,9脚为17V(前级U505从1脚输出的大约电压)经R517和R518分压后得到的10V左右的电压,+>-输出高阻态,10V经R94上拉OCP_OC信号。导通Q6出来低电平的OCP_OC#信号。
发此贴的目的是原因有2。第一:很多人认为U2的8脚为1.88V,认为+V5S是经R98和R96分压后为1.88V。我理解+V5S要先经R98、R99、R97并联后再和R96分压得2.9V左右。第二、认为OCP_OC由+V3S过R23上拉的,我理解U2的9脚有10V左右,理应由10V过R94上拉。
当然我所理解的可能有错,欢迎大家发表不同看法。

网友:
R99和R97串联可以看作是一个110K的电阻,这个110K的电阻和133K的R98并联后电阻为60.2K。+V5S经过这个60.2K的电阻再和80.6K 的R96串联分压得到2.9V左右 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