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5):
如题,求大神给点建议
电烙铁如何使用
zhy123
脱的时候加点锡

网友:
多练练 我刚开始也是这样的 前七天就玩这些了

网友:
熟能生巧,如果必要可以用吸锡带

网友:
吸锡带 还有助焊膏

网友:
助焊膏很重要 不要用太便宜的

网友:
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锡不要烫的太久,加点焊膏,如引脚比较密集的原件,烙铁往哪个方向走,将板子稍微立起来一点,锡自身的重力使其往下流。
同意楼主:
5.0
残忆追旧年
同意楼主:

网友:
新手都是如此,慢慢就好了。 我刚开始连8脚BIOS片都焊不好 , 也就不到2个月,都可以换EC了。

网友:
这是基本功 要练的 至于助焊剂或焊锡膏 我平时不用 弄点松香扔到酒精里就可以 经济实惠

网友:
吸锡带和助焊济

网友:
熟能生巧
还有就是要用好点的焊锡膏

网友:
都说熟能生巧,其实有一点很重要,烙铁一定要贴着引脚外面的边走,不要碰到IC的引脚出口处,否则粘上了锡很不容易弄下来。

网友:
温度,助焊剂是关键问题。。。。。。。

网友:
加焊膏 温度高一点

网友:
主要的还是要温度,焊膏用台湾焊宝比较好。

网友(2014-04-18):
这个还是有技巧在里面的,功到自然成,还是那句老话,时间久了你就能掌控它了,俺师傅一直这么教我

网友:
多上点油就好脱了

网友:
加助焊剂,加多一 点,在用烙铁动作稍微慢一 点

网友:
撸主平时多练练就好了,自己实践总结的出来的才对你有用!

网友:
焊膏+温度,熟能生巧,但是有一个好的无铅焊台,会让你事半功倍

网友:
看看月饼老师的视频,多练练就可以了,开始的时候可以用好一点的焊锡和bga焊膏,成功率就高一点,还有就是焊锡别加多了。

网友(2014-03-15):
如题,求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点评):
脱的时候加点锡

网友:
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锡不要烫的太久,加点焊膏,如引脚比较密集的原件,烙铁往哪个方向走,将板子稍微立起来一点,锡自身的重力使其往下流。